请师傅指点一下,这驱动器为什么可不串电阻了

楼主(2017-10-18):
我看图片上的图是要串电阻呀,为什么我们配线偏偏不要串电阻呢,不明白
学者

网友A:
你说的是脉冲和方向信号?
如果是这样就是和其他驱动器一样,5V和24的接点是两个不同的点,仔细看说明书,串电阻的肯定是接到pul+上去了而不是OPC上去了

网友B:
哈哈~~那簡單~~
加了電阻是限流
防止光偶而燒損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输入电压是24V的,你用24电源就不用串了,如果用高于24V的电源就要追加限流电阻了。

网友D:
看驱动器接口的电压。有些内部是有限流电阻的,像步进电机好多是用单片机驱动,单片机输出的电平是5Vpp,所以步进驱动器用12V是时候要加个1K,用24V加个2K的。伺服内部有限流电阻,用内部限流电阻就不用加,不用的就要加一个。

楼主:
哦,谢谢各位师傅了,看来还是得串电阻的。只是利用内部的而以咯。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