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ECH国产PLC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7-10-19):
我这有一台LIGHTECH的ST-200 CPU226CN,不知道能不能与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进行通讯,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如何进行通讯?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不可以自己看手册或打电话给厂家咨询

网友C:
看它这造型就是为了使用西门子200编程软件而造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厂家说可以通讯,但具体怎么设置参数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已通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