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9):
新手!!如图:PR0.08 出厂设置10000没动,编码器是20BIT即分辨率为1048576,伺服带动丝杆,螺距为10MM,没有减速机,本来我看到第一张图,以为伺服前进10MM,只要我Y0发出10000个脉冲就可以了,现在看了第2张图我不确定我伺服前进10MM到底发多少个脉冲,PR0.08有效时候,PR0.09 ,PR0.10无效时候给这个分辨率有什么关系,求解惑,新手!

网友A:
PR0.08为0的时候,电子齿有效,旋转一圈脉冲使用电子齿。PR0.08大于1的时候,转一圈的脉冲用PR0.08的数值。你要10000PUL转一圈,PR0.08设成10000就可以了。
好的,清楚了,非常感谢!!!

网友B:
等待知道的说一下这个了算就是一个工式的

网友C:
PR0.08设置的是一圈多少个脉冲 你就不要管 pro0.09和pr0.10了 PR0.08不为零的时候  与pro0.09、pr0.10无关
PR0.08=0的时候以pro0.09、pr0.10为准  这个是分子分母的电子齿轮比和你要求的精度以及编码器分辨率计算
效果PR0.08是一样的 但是理论上pr0.08有些场合尾数是除不尽的,锁紧为了更准确就可以使用PR0.09和p0.10了,如果是往复运动 一般设置p0.08就可以了 你这个设置p0.08就可以了
那这个PR0.09和PR0.10应该有个标准的计算公式的吧

网友D:
就是10000个脉冲走10mm,设了PR0.08算位置不用考虑分辨率了。PR0.08这参数不是说的很明白么,电机每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数
恩恩,清楚了!!

网友E:
PR0.08设置的是一圈多少个脉冲 你就不要管 pro0.09和pr0.10了 PR0.08不为零的时候  与pro0.09、pr0.10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