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

楼主(2017-10-19):
如何用一些与或非条件驱动线圈,使线圈输出一个上升沿?

网友A:
LocalBit[1021]=LocalBit[1]^0;
LocalBit[121]=LocalBit[1021]&(LocalBit[1021]^LocalBit[2021]);
LocalBit[2021]=LocalBit[1021];
bit1 是输入信号 bit121 为上升沿信号
当 bit1 有输入时 bit121输出一个上升沿

楼主:
您好!能不能用梯形图表示?

网友B:
[PLS M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是不是不直接用脉冲指令,用基本的OUT自己编一份来用?图中就是用OUT指令实现上升沿的例子,可用到一些没有脉冲指令的场合

网友C:
两行OUT指令就可以实现,比如三菱GOT的脚本没有现成的上升沿,可按照上图逻辑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