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10-20):
这个220V的火线,零线接那2个端子上,谢谢,,,如图

网友A:
接线图已标明短接方式,第一种接法L-U1(V1)、N-Z2(U2),第二种接法L-Z2(U1)、N-U2(V1)。(L、N可以互换)
好的,谢谢

网友B:
呃,铭牌上不是标的很明白么,220接U1、U2,正转反转改变短接片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C:
接在U1 U2上 火线 零线 随意接!
好的,谢谢

网友D:
Z是离心开关,断启动电容
好的,谢谢

网友E:
进来学习学习/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