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请教各位朋友,我用安川S-7做的一台单轴伺服往复式送料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原点位置发生偏移,但总的送料长度并未改变,比如送料长度为100,运行500次后送料长度还是100,但原点位置却向前偏移了,重新原点复归后可回到原点,机械部分我也查看过了,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呀,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直接用三菱PLC控制脉冲输出的)

网友A:
累计误差吧,可以运行几十次自动回归一次原点
真诚感谢!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整个生产过程的。

网友B:
机械用的是丝杠吗
真诚感谢!是的

网友C:
运行长度肯定不会变 一次差几个脉冲 看不出来的  监控下伺服的接收脉冲  有个监视器的 参数显示
前行100MM 发送了10M个脉冲 那么可能少1-6个脉冲 回来再丢几个
我之前给一家客户做设备 大概是13年的时候 将近200台设备 一台接近40万 全部丢脉冲 设备干架 客户都疯了 他们的客户催的冒烟 无法招架了
我去了2天才找到原因 独家秘方 不外传
提示下找干扰源 处理干扰源
真诚感谢!都是做工控的朋友,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会有成长,谢谢啦

楼主:
谢谢各们朋友的回复,我是用的是丝杠传动,整个行程不多,约120mm,实际送料尺寸不过50-100mm,为控制伺服电机转速,我的丝杆用的是大行程25导程的,来回运行10来分钟就出现超程停机,主要是原点跑位了,监控脉冲总量是没变,就是位置变了,急人呀,求各位帮我想想是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碰到过的朋友来说说,谢谢啦

网友D:
你可以利用三菱的高速计数器监控下实时反馈脉冲。若是一样,就不用怀疑电气了。去找机械原因吧。我碰到好多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机械原因。
真诚感谢!我正在检查机械部分的问题,谢谢

网友E:
是不是伺服电机力矩不够大 或者没设置加减速!可以编一段取料位,看每次能不能回到这个位置。不一定每次都要回原点。
真诚感谢!电机力矩够大的,正在检查机械结构,谢谢

网友F:
用伺服不会这样吧?我用步进也没出现过这种现象。每次开机找原点后,再给出一点尺寸余量,再定尺寸往复运行也没发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G:
设计的问题。你这个导程25毫米的。估计误差也比较大。但是。设计好了。不可能出现跑几天就变位置的情况。我们这里的机器,就算跑一个月。也不会。变超过0.5毫米。要是会变那么大。送料到模具肯定有问题的。位置不对很容易切坏料。多从马达分辨率和电子齿轮相关的参数。加减速等去检查。

网友H:
我是进来学习的,谢谢各位大师!

楼主:
各位朋友,谢谢你们的帮助,我昨天查了一天的机械结构,已确认机械结构丝杆没什么问题了,今天一大早来试机,结果还是一样,现将这些现象详述一次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不甚感谢:首先开机后先归零,这时,我记录一下数据,假如发送脉冲数1000个,反馈脉冲数为998,正常运行100次后,零点位置数据变成了发送脉冲数967个,反馈脉冲数为965,丝杠移动的距离没变,但原点位置已变化3毫米,循环次数越多,位置变化越大,恳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I:
信号线要做屏蔽外理,机柜单独接地试下。

网友J:
就是来看看大家 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程序问题吧,怎么发送的脉冲还会变

网友K:
原因很多啊,最好多少次,回下原点

网友K:
可以试试,原点过后,再归回一次

网友F:
我怀疑你归零程序有问题,不然不会运行的尺寸没问题,零点出现问题。

网友B:
丝杠的反向间隙

网友L:
做好屏蔽工作,

网友M: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干扰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三协伺服,改了一个参数——脉冲列指令输入滤波器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N:
齿轮比要计算好,电机一圈多少个脉冲要确定。

网友D:
根据你的昨天的处理,很怀疑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O:
用PLC 输出点而不是定位模块输出脉冲,原因好多。
1、干扰来自电源--加滤波
2、干扰来自接地--屏蔽制作好
3、编码器线问题或挤压--整理或更换
4、程序问题,例如计算时有余数
充耳不闻

网友P: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发送1000个脉冲,驱动器只接收到了998个,基本是干扰问题,比如24V直流电流通过机壳流入驱动器。当然也有极小的可能是PLC硬件故障,如果货源没问题,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将驱动器与机壳隔离下监控接收的脉冲数,是否依然丢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如果干扰问题,不会只是原点改变,而移送的长度不变(不受干扰?)。

网友Q:
程序问题,如果是干扰的话,变化是没有规律的,楼主反映的情况是每次都有2个脉冲的累积,应该是算法有余数

网友D:
运行的时候 ,PLC自诊断下,是不是PLC报运算错误了

网友R:
拆掉机构,空跑,先排除机构方面的问题,再看干扰,程序上有没有问题,再不行就换硬件

网友S:
编码器或者干扰

网友T:
很明显程序问题,你每个工序都归零一次就OK了

网友U(2021-06-28):
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V: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W:
监视下反馈脉冲的变化,如果PLC里面没读反馈,那就在伺服驱动器里观察,回零后先清掉累加计数值,一段时间后看对不对得上,不就出结果了,是电气问题还是机构松动问题,一目了然~!!!!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