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公司的生产线中,用的控制系统是三菱Q13UDEH 的cpu,有带QJB61BT11N CC-LINK主站模块,和远程I/O站,4个QD75M4H定位模块,13个MR-J3-B的伺服,定位模块控制伺服走的SSCNETⅢ控制方式,在PLC程序中,我发现程序中大量使用了链接继电器B和链接寄存器W,我想找每个B和W对应什么信息,可在以太网,CC-LINK组态参数里面都找不到相关信息,是不是SSCNETⅢ通讯用到的呢?我该如何去找到这些B和W所代表的含义?

网友A:
Configurator软件读取 官网下载
使用这个软件设置的 通信B 和W 一个是位寄存器 一个是数据寄存器

楼主:
这是什么软件?在三菱官网有的下载吗?

网友B:
B和W相当于M和D,是三菱用于扩展16进制计算的软件。具体哪个是什么是根据编程来定义的。

楼主:
能具体说明下吗?

网友C:
如果自己没达到无师自通的境界,还是老老实实看手册。
想走捷径的人坚后终将无路可走!

网友B:
B和W就是给编程用户用的,本身没有任何信息。只有编程了,才由程序给它实际的意义。MNET/H里面配置了LB0180-B01AF映射到B0180-B01AF,也就是把网络中的LB0180-B01AF的信息传输到本PLC B0180-B01AF,至于LB0180-B01AF中是什么,由主站的网络分配中配置,上图中LB0180-LB02FF的信息是由2号站写入,所以LB0180-B01AF一定是2号站数据刷入,至于2号站的LB0180-B01AF对应的是什么,就得去查看2号站PLC程序的刷新参数,比如2号站PLC程序的刷新参数为B0180-B01AF对应LB0180-LB02AF,那就查看B0180-B01AF在2号站PLC程序里对应是干什么用的,这个一看注释,二分析程序

楼主:
是的,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可是感觉有点不合常理,程序中有B2581,B2582,B22E7 等触点,都有在正常工作,这些都是从哪里映射过来的呢?这都超出了设定的范围了

网友B:
Q系列中的大部分软元件范围都是可以手动调节的,只要各类软元件加起来的内存不超过PLC规定的上限都是可以的。B链接继电器系统默认分配8K,也就是十六进B0到B1FFF。但是如果实际项目中,往往某个软元件范围按默认设定无法满足时,就需要调整了。比如Q系列按默认分配,总占用达到28.8K,比总容量的29K,还有0.2K可用,可以把B继电器范围调整到10K,此时占用还只到达28.9K。此时B继电器可寻址到B27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