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X42连接的端子台的线型号

楼主(2017-10-20):
QX42连接的端子台的线型号,还有端子台是是什么型号,一般在哪里查型号

网友A:
我长期使用这家的 质量好 价格又不贵 我都用了6年了
真诚感谢!

网友B:
按三菱的型号是 A6TBXY36 ,还要另外配电缆比如AC10TB AC20TB
但类似产品其他厂家生产的有很多,比如楼上介绍的这种。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一楼。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质量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楼。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质量如何?
顺强我都用了几年了,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D:
我们公司一直在用深圳胜蓝的 几乎你能想到的PLC他们都有配套的端子台和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