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扩张模块问题

楼主(2017-10-20):
西门子有模拟量模块,也有温度模块,热电阻热电偶模块等等,,,这些模块不都可以用模拟量模块替代使用吗??为什么要出这些模块,谢谢

网友A:
模拟量具有通用性
你说的其他模块具有特有性 针对性
温度模块是直接接热电偶或热电阻等中间没有其他环节 但是这种的有点是模块内已经做了一个表格 就是电阻与温度效应的问题
模拟量模块肯定没有这些 你必须设定调用多个PID参数 才能保证温度的准确
模拟量如果控制温度 必须中间加装一个变送器之类的 或者传感器本身就是输出模拟量 温度都是传感器+变送器接到模拟量模块上
PID要自己写
模拟量的宽泛到不止用于温度控制
就像写程序的 你用PLC 但是很多检测设备是LV
好的 谢谢 解析的很全面

网友B:
不要弄混了,一些是功能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