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台变频器输出衡线速度的考虑方案

楼主(2017-10-20):
现公司在一台大卷筒纸输出上装了一台变频器,要求在行走200米的过程中与另一瓦楞纸贴合,然后切断,但随用纸工作时间加长,卷筒纸直径变小,台面上的纸、线速度也变了,请教哪位高手予以好的指导方案,和经验提供。谢谢!谢谢

网友A:
没有压辊吗? 总之,要保持线速度一定,当卷径变小了,转速肯定要加大,从而得出变频器频率加大。前提是你要知道初始直径,然后求出实时卷径,再得出转速,

网友B:
这种方案早在N年前就有了,选购一台收放卷同步器和张力按制器就搞定了!最早在江浙一带的印刷造纸行业中使用!

网友C:
张力控制和卷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