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如何把T记录的时间15S转换成可以寄存的D。有没有FX系列可以写的梯形图

网友A:
----[MOV T0  D0]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上正解  凑个热闹 喝口水 继续写

网友C:
用过保持型的计时器。然后把它传送到d里。比较两个有相交位置的马达。预防两个马达相撞。同时也预防,品种切换。工作时间不同。防止时间没改对。导致的品质不良。

网友D:
好人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人多啊

除了坏人,都是好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过保持型的计时器。然后把它传送到d里。比较两个有相交位置的马达。预防两个马达相撞。同时也预防,品种切换。工作时间不同。防止时间没改对。导致的品质不良。

他今天程序不寫馬達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