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我了解到的一般FX系列和Q系列的区别,FX一般用于小型控制系统,一个CPU集成了多种功能,性价比高;Q系列一般用于中大型控制系统,CPU性能比FX强,功能模块化类似西门子那样。

但现在Q系列也有基本型的Q00,也是主用于小型控制系统,而且价格也不贵。

我们公司现在自己做的一些设备很多都还是用FX3U的,会很落后吗。。。请问现在三菱PLC选型上一般怎么考虑的?如果都是小型设备的情况下,最多大约6轴,FX系列和Q系列怎么选择呢?

还有新出的L系列呢?

网友A:
用了Q你再也不想用F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Q你再也不想用FX了

如果小型设备也优先考虑Q系列吗

网友B:
Q是组合式PLC
FX的是集成式PLC

同样点数的情况下,Q的比FX的贵,但质量也稳定得多

L的是国产的,个人不建议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是组合式PLC
FX的是集成式PLC

同样点数的情况下,Q的比FX的贵,但质量也稳定得多

谢谢回复,那如果我想做OPC 或者OPC UA,是优先Q系列比FX系列好吗?

网友C:
q的也有高低端的。模块也比较贵。机器卖得好不好。硬件也是要看。联发科和高通还是有档次之分。

网友D:
项目逻辑多,通讯多(比如要跟其它设备进行串口通讯,FROBUS-DP,CCLInK等,本身的内置以太网又跟触摸屏连接,又要跟上位机PC等通讯),后期要扩展加功能,建议用Q。
FX3U相对编程量小,后期没有扩展需求,没什么通讯,就用FX

网友E:
首先 ,这个需要你根据你的项目来决定  。就像楼上说的 你的项目逻辑多,通讯多,轴也比较多。那就用Q系列。你只有五六轴,逻辑比较少,那就没必要用Q了,现在FX5U系列功能也很强大。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F:
按实际案子来选,只是几个轴固定的,那用Q就是浪费,Q再怎么便宜也便宜不过FX,对吧
好好赚钱

网友G:
用了Q,再也不想用FX,这实话,我们公司以前老案子,都是FX,然后客户要求跟换为Q,之后项目也必须用的,然后现在改在那些FX案子,搞死人了!

网友H:
不是一样的,没多少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