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我通过查资料得知西门子使用MODBUS-RTU通讯时,有如下几个地址

00001 - 09999:数字量输出( 线圈)
10001 - 19999:数字量输入(触点)
30001 - 39999:输入数据寄存器(通常为模拟量输入)
40001 - 4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

比如我使用200来与一台伺服驱动器通讯,我需要设置里面的参数,比如设置其控制参数,驱动器里面的地址是0100H,那我如果想设置这个地址里面的参数是不是需要加上40001这个数值?
其他三个地址00001 10001 30001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是不是可以理解位如果使用00001-09999这个区间的地址的含义就是通过通讯来控制PLC的输出点?或者使用10001 - 19999这个区间的地址就是通过通讯控制PLC的输入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什么样的设备、仪器或者项目需要这样的通讯?

网友A(2018-01-14):
不是,你需要把16进制转换后再加40001,0001是开关量输出,10001是开关量输入,30001是输入寄存器,40001是存储寄存器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B:
0100H=西门子200的地址40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