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全闭环控制伺服电机,求方法

楼主(2017-10-20):
三菱PLC全闭环控制伺服电机,求方法,求样例;QQ:437427697

网友A:
伺服电机不是闭环的吗? 还真理解不了!

网友B:
伺服是半闭环 全闭环是被控制端有实际反馈的才叫全闭环 比如光栅尺 激光测距仪等能真实反馈物体位置的数据接入到控制中
普通伺服点击屁股后面就算安装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充其量也只能算半闭环
给你个例子 那个肯定使用的二次元
二次元测量设备 每个轴都安装了光栅尺
下载积分:+1(cxyilyplc)

网友C:
貌似三菱PLC不支持全闭环,通过一般编程的方法应该可以实现全闭环,但对于高速控制估计是不管用的,三菱的运动控制器是支持编码器模块的,应该是可以实现全闭环的。

网友D:
J4可以的,问题是你是真的想要全闭环吗
我想知道在程序上要做哪些步骤,好去消除机械误差

网友B:
看来都没理解全闭环
全闭环是控制系统要获取被控端的完全反馈
比如这里讨论的电机控制,很多人认为只要获得电机的绝对值就是全闭环,那就错了,必须获得电机所带动的负载位置信息的真实反馈。为什么必须是负载端,因为电机和负载之间还有经过减速机,皮带,丝杆等一些转换机构,这些都是有间隙的。所以你见到的测量设备必须做到真正的全闭环
下载积分:+5(crgtom) 说的好!

网友E:
真要做到全闭环,要加通讯模块与外测配件通讯,这样才最准确,但是否有这个必要?
光栅尺一定要用通信吗,用高速计数器行不行?
QQ:611369538

网友F:
学习学习还得继续学习。
学者
huiyang

网友G:
闭不闭也是相对来说的。只说个全闭哪知道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测量机械实际的距离,用用测量数据的误差来消除机械误差,保证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H:
兩個方法
1:裝光學尺或磁性尺 連到 plc 高速計數器,靠 plc程式修正
2:找可接光學尺或磁性尺的驅動器 ,驅動器自己去算回受是否正確,三菱 J4.台達A2,士林電機出的也有
建議使用第二種方法較省事,寫 pic 程式會搞死噢 。

网友I: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