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UBP K0 D404Z0 D492

楼主(2017-10-20):
请教各位老师DSUBP K0 D404Z0 D492如何理解

网友A:
DSUBP 是这样看 D SUB P D是32位指令 P是表示条件满足时执行一次 D404Z0是这样看 D404 Z0 Z0是变址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指令前 有D 是代表指令为32 SUB 是做减法运算 P 是条件满足一次执行一次的意思 D404 是被减数 Z0是变址 寄存器
综上所说 意思: DSUBP K0 D404Z0 D492 》》》 0 - D404Z0 =D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