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5U高速计数编程问题

楼主(2017-10-20):
想通过X0的上升沿来高速计数,计数器用C235,以前用的3U,5U的不会,按照3U的方法行不通,请帮帮忙,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5U 高速計數器要設參數才可以用。
不像3u 程式有寫就可用 。
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B:
跟FX3U以下的PLC有点不一样 需要设置
能详细一点吗?感谢

网友C:
直接在软件上设置啊
QQ:611369538

网友D:
需要打开通道,hioen指令,详见手册

网友E(2017-12-15):
需要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F:
按手册设置就不会错了。

网友G:
高速I/O设置里,其它菜单里用长计数器指定,可以兼容C235等

网友H:
FX5U的高速计数器要设置是否使用、形式等等,每个高速计数器具体的特殊继电器、寄存器,设置后可直接使用,具体看帮助手册,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