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0):
各位大佬,  目前手头有个台湾产的旧设备程序是在GX-developer上编写的, 可以用GX-works2打开, 但是是简单工程的, 不知能否转变成结构化工程,

哪位大佬有这方面的经验? 求告知.

网友A:
結構工程沒原始程式沒辦法還原你還是只能看階梯圖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就用GX-developer呀。

网友C:
GX-works2打开简单工程可以转变成结构化工程,但是结构化工程不能转换为简单工程

网友D(2018-01-12):
怎样转换的?能否赐教?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E(2018-04-06):
你问什么要转换成结构化的    就用GX2打开不就行了吗   简单工程使用标签就满足使用了

网友F:
上载时勾选标签

网友G(2021-04-21):
怎么转化的?没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么转化的?没找到

FX转不了,Q才能转,就算转了成结构化了,还是梯形图,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