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用新版软件上传写进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7-10-21):
我用新版版本Utility Manager软件写程序进TK6071ip屏幕出现问题。那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我也是个初学者。希望大家能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编译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窗口

网友A:
你这那是编译 你这是直接打开你触摸屏程序 程序之前不是在你电脑上的或者你重新安装了系统造成的图库丢失 反编译 再打开 再编译下载就好了

网友B:
2楼正解!
也可以把原来编译出来的文件替换他

网友C:
威纶项目一定要压缩保存成cmp或者ecmp格式,因为图片都没有在MTP里面,这是很多没怎么搞过威纶屏的人遇到常见的问题。

楼主:
大神谢谢你!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