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转盘工位控制 求大神

楼主(2017-10-21):
如图 共有8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两个吸嘴。吸嘴固定在转盘上的,每个吸嘴转到如图的位置都会去吸料。如何才能很好的知道现在位置应该控制那个吸嘴的电磁阀。转盘电机用的是CKD马达,绝对位置的
听取各位大神的意见,我检测了一个感应器 确定一个位置标记为原点。DD马达每次都转动相同的位置,转动一次位置相对原点位置加1。判断当前位置原点位置的关系,来确认当前吸嘴对应的电磁阀。刚好16个电磁阀 CKD电磁阀带吸气与吹气的

网友A:
晕倒 知道绝对值 啥都好说
驱动器是通过IO控制的,每次都是转的固定角度呀。

网友B:
1 楼说的对

楼主:
驱动器是通过IO控制的,每次都是转的固定角度呀。没法读当前位置的

网友C:
加编码器

网友D:
普通调速马达带分割器的我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E:
加编码器或接近开关,用4个接近开关,8421码就I能指示了,或者回原点时记住!

网友A:
你电机用的应该是DD马达,DD马达的编码器信号一般都是模拟的,特别是高精度的,你可以选个带通讯口的驱动器,这样你可以获取他的位置
位置较多最好这种控制方式,外部感应毕竟太不可靠

网友F:
还是用普通马达加分割器吧,走位准,好控制。
QQ:611369538

网友G:
1.走通訊,直接讀位置。
2.鑽一孔,以光電定位原點。
其實知不知道现在位置並不重要,
因為當轉動停止,個工位就要做自己的事,與位置無關吧!

楼主:
外接感应器简单些 已实验过了 还不错

网友H:
楼主使用CKD分割器、分割器转一周(360度)工位转45度,8次即8个工位,
并且楼主对于编码器和伺服之类好像不太在行。
给个现成做法,
选1个工位作为起始位,安一个接近开关,感应块安在转盘上,当然这样每次启动前必须回到该起始工位。
分割器上安一个接近开关,使用计数方式1-2-3-4-5-6-7-8,对应8个工位,回到起始位 接近开关on,则置1
充耳不闻
OMRON 转盘工位控制 求大神
http://ymmfa.com

网友I:
据朋友说,CKD可以以二进制方式反映出当前的分度。

网友J(2018-04-13):
转盘旋转次数除以8工位求余 mod 再比较对应工位

网友K:
个人觉的取CKD直驱马达Z相原点 自动先回原点 加工工序打上标志防止重新启动二次加工 加工工位实时判断电机完成此时对于工位编号 话说这有点像我当时面试的考官出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