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1):
AB的PLC,软件是STUDIO 5000 V24,现在想把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想要请教一下怎么操作。在软件里找了半个多小时了,无从下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ab的编程软件不支持stl格式的语句表,
  • 下载积分:+5(工控新兵蛋子) 真诚感谢!

网友B:
    三菱的GX WORKS2好像也不支持。。。。。。。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的编程软件不支持stl格式的语句表,

    谢谢,再追问一下,那AB的PLC用语句表编程还需要另外的其他软件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GX WORKS2好像也不支持。。。。。。。

    可以使用语句表的方式键盘输入梯形图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追问一下,那AB的PLC用语句表编程还需要另外的其他软件吗?

    支持ST编程,ab的编程软件太好用了,plc 变频 伺服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