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三极管放大PLC的输入和输出信号呢,怎样接线呢?

楼主(2017-10-21):
想通过一个三极管放大X0的信号后输入PLC,另一个输出信号Y1放大后触发用电器

网友A:
你那输入信号得有多弱,3U的X点输入的开启电流是3.5mA。Y点输出是场效应管,驱动电流本来就很大,不用你放大。
确实很弱,PLC输入端都接收不到了

网友B:
X输入的信号来源是多么的弱?需要放大才能到PLC
输出到好说 直接中继中转就好了
很弱,部分信号PLC接收不到了

网友C:
输入PLC信号不用放大,PLC输出要放大隔离的,市场有成品板卖的,有些还有过载保护的。
PLC接收的信号,部分丢失了

网友D:
输入你可以用一个815的光藕来转换,也相当于放大了。
能简单画个图吗?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