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1):
大家看看这个模块,有没有师傅知道这个哪里有卖的,或者类似的产品替代的。推荐一款。

网友A:
液压电磁阀的放大模块吧?上面不是有厂家吗?日本的

网友B:
日本ASAHI KEIKI 旭计器株式会社的信号转换器 很多可以替换
你看下你要转换的模拟量
针对性的买 还便宜
这种是多功能的 肯定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ASAHI KEIKI 旭计器株式会社的信号转换器 很多可以替换
你看下你要转换的模拟量
针对性的买 还便宜
这种是多功能的 肯定贵些

请朋友推荐一款,给个型号。我需要0-10转换0-10,功能和这个一样

网友C:
只是一个变送器,虽然是所谓的“万能IO",当时真正用到的也就那么一组信号,可以代换的多的不得了!!

网友D:
直接某宝上搜一个就是了。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某宝上搜一个就是了。
淘宝找不到类似的,知道的话推荐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