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VB-485能否同时连温控表和上位机

楼主(2017-10-21):
丰炜PLC 的VB-485通讯板上已连接了温控表,现在要给PLC增加个上位机,使用RS-485通讯,能否将RS-485总线也连在VB-485上?
如果不行,那要怎么办才能连上位机?
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肯定不行了
下载积分:+1(bifujian110)

网友B:
肯定不行,PLC連溫控器時PLC是主機,溫控器是從機, 再在PLC上增加主機,肯定不能同時當主機和從機,你再找找其他的通訊模塊,再加一個端口出來才是正解
下载积分:+1(bifujian110)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是和什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