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闸PLC就有电这样好不好

楼主(2017-10-21):
控制面板上的电源启动一般是用24V来控制,
电气柜里一般是一个24V电源,
用这个24V来控制主电路继电器,主电路继电器来控制电路中其它电路。
如果PLC也用24V电源,那么一拉上主电路的断路器,PLC就有电了,因为PLC和面板上的电源控制按钮是用同一个整流电源,这样子好吗?

网友A:
可以用,只要不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
难道用二个整流电源,这样岂不浪费,

网友C:
不想一拉闸PLC上电可以加个开关或中继啊

网友D:
看你的选择,最好是有个断路器控制
好好赚钱

网友E:
我们这个反正是一拉就有电的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F:
合闸上电,拉闸掉电。一般人都这么说,什么叫拉上断路器有电?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G:
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用
QQ:611369538

网友H:
可以。。。
菜鸟的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