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IL-1000传感器易坏

楼主(2017-10-21):
各位前辈,基恩士测高传感器装在自动化设备上,用一个月不到就坏了,厂家刚开始说是串口通信造成的,后又说是伺服电机干扰造成24V电压波动造成的,这个要怎么处理,加装串口光隔离和直流滤波器有用吗?

网友A:
测高是PLC串口通讯读取数据?还是直接反馈到伺服去了?怎么接的?

楼主:
串口是和电脑通信的,请问直流滤波器可以抑制浪涌电压吗?

网友A:
可以
串口通讯是直接接电脑的
伺服漏电或者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串口通讯是直接接电脑的
伺服漏电或者没接地?
有接地的,要怎么快捷的查伺服漏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