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威纶通触摸屏触摸不灵怎样解决

楼主(2017-10-21):
威纶通TK6070IH触摸失灵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换屏
或者在网上买个触摸屏和面板换掉就好了,几十块

楼主:
不是其它原因引起的,有时乱点能有点反应

网友B:
重新校正

网友C:
换触摸板,几十块钱

网友D:
需要换成屏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