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发那科系统如何设置机械零点?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10-21):
发那科系统,由于驱动器电池脱落,系统机械零点参数丢失,不知道怎么设置?我设置了下,但出现报警:PS0302 不能用无挡块回参考点方式。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先将#1815中的APC和APZ设0,关机再开,手轮摇至参考点,再将#1815中的APZ设1,再看机械零位是否为零,是的话将APC设1。
参考点是指当执行手动参考点回归或加工程序的G28指令时机械所定位的那一点,又名原点或零点。
下载积分:+1(yexiong) 真是好人!

楼主:
谢谢你能告诉我,但系统的机械坐标参数都没了,所以要先设定机械坐标,但我不知道怎么设定坐标。还望再指点。
发那科系统如何设置机械零点?求大神指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