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1):
fx3u-32mt怎样实现一个有5组脉冲输的控制系统?要加什么模块吗?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A:
加模块太贵了,用两个FX3U做并联链接,可以控制6轴,但是链接存储区太少了
如果用两个fx3u并联,要用触摸屏设定参数,触摸屏怎样和两个控制器连接呢?

楼主:
如果用两个fx3u并联,要用触摸屏设定参数,触摸屏怎样和两个控制器连接呢?

楼主:
FX 3U -2HSY-ADP这个模块可以用吗?

网友A:
另外的PLC加232BD,屏应该可以同时连两个PLC的,一路422.路232
有加模块解决的方案吗?太难的编程我不会。

网友B:
多脉冲的可选择信捷的XCC-32T-E,正好有5路高速脉冲输出的,编程方式同三菱的相似

网友C:
组网吧,一个是没戏

网友A:
加两个FX3U-1PG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加两个模块编程难不难?参考哪个说明书?

网友D:
初学不会选型。就是白花银子,搞个高价低配。
用一个FX3U做主站+FX3U从站 用N:N通信。主站再加个触摸屏。主要的控制放在主站,从站主要是控制三个轴。对以后维护会好一些。
很多东西不能省钱的地方就不要去省了。该省的可以省。
FX 3U -2HSY-ADP这种高级货来控制步进,岂不是法拉利走六线县级村道。暴敛天物。
也不建议加FX3U-1PG,这个价格也高,控制步进马达也是浪费。
用FX控制马达多轴旳。想省成本的。还是学学N:N通信。这些东西你不去学永远不会,真正去学了也不会太难。
松下的有6轴的。但是同时用6轴,有些轴只能发20kpps脉冲。
说得有道理,谢谢。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E:
    想省钱就用信捷的XCC系列,最多可以输出十轴
    一定要用三菱,就买两台3U+485BD,直接走并联,有一百个软继电器够用了,不要走N:N,点数太少了。
    QQ:611369538

网友F:
    用fx5u加一个16eth模块轻松搞定6轴,非常好用又便宜,不到4000搞定,后期扩展也非常方便…
    寻师傅多名

网友G:
  • 下载积分:+1(57379299) 感谢分享!

网友H:
就我看来,5轴用3U加两个1PG在整体调试程序会方便些,不用两套程序换来换去,两个PLC插来拔去的,我是有点不喜欢这种,调试起来有痛点。想省钱就两3U,不在乎这两千就加两个1PG。

网友I:
已经是3U了 就走N:N通信吧

网友J:
加两个1PG最简单直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两个fx3u并联,要用触摸屏设定参数,触摸屏怎样和两个控制器连接呢?

做主从站吧,要不一屏多机

网友L:
如果在自动状态下不需要同时运行,完全可以一个脉冲输出口通过切换控制2个步进,曾经用FX1N的控制过4个步进。

网友M:
17楼 分享一下经验吧,是加继电器切换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17楼 分享一下经验吧,是加继电器切换吗

加继电器也行,不过我没加继电器,比如需要Y0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直接从Y0那接条线到Y4所在的COM端,然后Y4和Y5分别接一个步进的脉冲口,如果Y4所控制的步进需要动作,先接通Y4再Y0发脉冲,后面的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很容易明白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加继电器也行,不过我没加继电器,比如需要Y0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直接从Y0那接条线到Y4所在的COM端,然后Y4和Y5分别接一个步进的脉冲口,如果Y4所控制的步进需要动作,先接通Y4再Y0发脉冲,后面的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很容易明白吧!

这也行?感觉是不行,虽然Y4和Y5也是晶体管,构造跟Y0-3应该不一样把!
多多学习

网友O:
用威纶通触摸屏连接2个FX3U,PLC之间的数据通过触摸屏传送,传送周期200毫秒。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要求高可以用三菱触摸屏。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也行?感觉是不行,虽然Y4和Y5也是晶体管,构造跟Y0-3应该不一样把!

应该可以吧 把Y4 Y5 直接当做继电器用了 应该要注意COM点不能与其它输出端的COM点公用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应该可以吧 把Y4 Y5 直接当做继电器用了 应该要注意COM点不能与其它输出端的COM点公用吧

那是肯定的,这样可能会浪费几个点,如果不想浪费点的话就用继电器切换就好了,不过我总觉得继电器还是没有直接晶体管的稳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这也行?感觉是不行,虽然Y4和Y5也是晶体管,构造跟Y0-3应该不一样把!

Y4Y5只是起个接通作用,发脉冲还是Y0的,早几年我用这种方式搞过好几台非标设备了。
  • 下载积分:+5(mqgmqg) 好贴好贴!
    huiyang

网友P:
    用晶体管不就好了么?
引用 网友L:

    那是肯定的,这样可能会浪费几个点,如果不想浪费点的话就用继电器切换就好了,不过我总觉得继电器还是没有直接晶体管的稳定。
    huiyang

网友P:
    这还要要看你具体工艺要求?要实现什么样功能,才能决定你要配什么样硬件。

网友Q: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R:
    可以考虑驱动器网络的不也挺好的吗?如何对响应要求不是太高的话!
    台达DVP SV2系列的加CANopen模块,可以带128轴以内的设备哦

网友S:
    1 个3U可以带四轴,再加个1PG就行了,省钱,编程也方便,当然如果单从省钱考虑,也有很多品牌可选

网友L:
引用 网友S:
    1 个3U可以带四轴,再加个1PG就行了,省钱,编程也方便,当然如果单从省钱考虑,也有很多品牌可选

    3U怎么带4轴?我一直都是带3轴。

网友T:
    前几个星期我才研究过这问题,1PG有FX3U-64这么贵...用1PG你得买2个。

    而且用1PG控制步进电机好浪费,想省钱还是2个FX并联吧

    要不试试现在的5U吧,内置就支持4轴了,但是5U好像比3U也贵不少

网友U:
    FX5U应该不错!应该指出的是:----------------------------松下FP-XH 可以控制6轴,每轴100KHZ

网友V: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