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2):
现在在研究上传程序时这个编程口是怎么工作的。。。。。。

暂时猜想是,编程口可以同时兼容422和232协议。用于通信时是422协议。上传程序是232。

正在印证中,有大神可以指教一下吗?

想不懂的是,如果同时兼容这两种协议的话,232的电平跟422的电平不一样,接口不会烧吗?

网友A:
引用楼主watter于2017-10-22 14:56发表的 请教FX的编程口的问题 :

现在在研究上传程序时这个编程口是怎么工作的。。。。。。

暂时猜想是,编程口可以同时兼容422和232协议。用于通信时是422协议。上传程序是232。

只有RS422,没有RS232,因此不存在同时兼容的问题。

以上~

楼主:
但是我试过用422协议去上传程序到PLC,PLC提示说没法通信的。用同一根,我却试过用422通信成功的哦。那是什么原因通信失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试过用422协议去上传程序到PLC,PLC提示说没法通信的。用同一根,我却试过用422通信成功的哦。那是什么原因通信失败呢?

啥意思?没看懂三菱的FX的编程口是422,不是232,不过可以使用232串电阻的方式实现简易422通讯,这个方法适用于三菱FXQ系列的基本上都是232或者USB了

楼主:
我是用一个串口服务器将编程口转成TCP网络协议。串口服务器那是要选定与PLC之间的通信协议的。

首先我是选定422通信,然后用串口助手发送命令跟PLC通信。测试是成功的。串口助手收到的是06,表示成功的。

但是我同用样的连接方式打开GX WORK2时,软件就会提示说通信不成功,而且软件上面写的就是RS232C通信的哦。

因此我猜上传程序到PLC时,应该不是用422通信协议。而是用232的

但我了解232跟422的电气特性是不一样的。电平都不一样。所以很难理解。

网友C:
还没注意到呢,上传显示232,通信说明是422

网友D: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232,422,485只是一种物理接口
        而协议却有多种,三菱编程口协议,Modbus TCP,ASCII ,RTU等等。上面的物理接口都可以转换,比如通过研华ADAM-4520可以转232转换成422,485

网友E:
422和232都不是通讯协议,是电气接口形式。

网友F:
计算机上面选择232的原因是,虽然你插在电脑的一端是USB接口,但是实际上你是把它当做232来用的,这也就是你需要安装驱动的原因,驱动的作用就是把USB当做232来用,因为232的历史比较悠久,很多东西都是按232标准来做的,这样通过一个驱动就可以兼容,同时USB速度也比232快,这样使用就很方便。232和USB之间,从数据链路层来看,它们的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驱动。至于电平转换,就是通过SC09-USB来转换的。欢迎讨论

网友G:
完全看不懂啊,惭愧

网友F:
补充一下,422,232这些,仅仅只规定了电气标准,也就是物理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设置停止位,奇偶校验什么的,这些就属于链路层。而USB不单单规定了电气标准,而且规定了帧格式,有兴趣的话可以百度一下USB的数据帧格式

楼主:
总算明白232跟422 跟USB的区别了 ,

那么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串口服务器上选422时,可以用命令贞的方式通信.

但是用GX WORK2上传程序时时却说通信失败呢?,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远程通信的同时,可以远期上传程序

网友F:
GX WORKS2连接怎么设置的?

楼主:
GX work2 就是这样设置的,我是创建一个计算机的虚拟COM7,然后将它通过TCP网站协议映射到串口服务器的,再通过串口服务器转成422的接口跟PLC通信的。其实就是只是中间将数据转成用网线,两端都是用原来的通信方式的

网友H:
我理解232转422或首先不是协议,只是电气接口标准,在通讯中属于物理层,他们之间的转换是通过硬件来实现的

网友I:
编程软件显示的232只是相当于串口的意思,你是选择串口与plc连接或是选择Usb与plc连接。232,422,485都是串口,只是电气物理特性不一样,通讯协议是一样的。232,422可全双工通讯,485只能半双工通讯。串口服务器一般有多种模式,电气特性也有232或422或485,这只是接线不同而已,设置的422可能是表示你串口服务器选择了422的接头。FXplc用sc-09肯定是要接串口服务器232接头,对应参数设置也是要选232。除非你自己焊一条422的通讯线才接到422的接头对应参数要选422。不管是哪种跟编程软件这边的232是扯不上关系的。只能是串口服务器运行模式不对。运行模式和参数232、422选择是两回事。运行模式有服务器模式,转换模式等等,这种场合应该是选服务器模式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J:
这个问题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编程软件显示的232只是相当于串口的意思,你是选择串口与plc连接或是选择Usb与plc连接。232,422,485都是串口,只是电气物理特性不一样,通讯协议是一样的。232,422可全双工通讯,485只能半双工通讯。串口服务器一般有多种模式,电气特性也有232或422或485,这只是接线不同而已,设置的422可能是表示你串口服务器选择了422的接头。FXplc用sc-09肯定是要接串口服务器232接头,对应参数设置也是要选232。除非你自己焊一条422的通讯线才接到422的接头对应参数要选422。不管是哪种跟编程软件这边的232是扯不上关系的。只能是串口服务器运行模式不对。运行模式和参数232、422选择是两回事。运行模式有服务器模式,转换模式等等,这种场合应该是选服务器模式

如果只是电气物理特性不一样,通讯协议是一样的话,为什么我用网络助手通过用串口服务器指定的虚拟串口跟PLC的编程口通过命令可以通信。而用GX WORK2 却不能用这个虚拟串口跟PLC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