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2):
公司来了一台新设备,该设备使用三菱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用编码器作为电子凸轮。在触摸屏上设置角度值来控制Y点的置位和复位。将PLC和触摸屏的程序下载下来研究了一下,没完全明白!比如:PLC程序中Y11是由M209来实现控制,而M209是在触摸屏系统设置1窗口中设置角度值(DDUB0236和DDUB0238),这两个数据寄存器和M209的关系是在哪里体现的呢?请大师们帮忙指导下!谢谢了 程序.rar (1346 K) 下载次数:368

网友A:
触摸屏里面可以设置通道的,这个也要了解。
QQ:611369538

楼主:
请多指教

网友B:
在【DABSD  D200  C100  M200  K64】指令里面

网友C:
是三菱什么系列的PLC?

楼主:
FX3G晶体管型

楼主:
5楼正解,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