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2):
3台电机在温度为一个范围,分别启动1台,两台,3台,比较运行时间(有什么好办法?附件中我的办法太笨,也不知道对不)哪个少运行哪个,并且有关闭5分钟内不能再启动
看底下3楼有题的意思
附件: dianji.rar (11 K) 下载次数:39
虚心请教

网友A:
引用楼主957924624于2017-10-22 15:25发表的 3台电机比较运行时间,哪个少运行哪个,讨论讨论 :
3台电机在温度为一个范围,分别启动1台,两台,3台,比较运行时间(有什么好办法?附件中我的办法太笨,也不知道对不)哪个少运行哪个,并且有关闭5分钟内不能再启动

完全没明白前面啥意思?一个温度分别启动?不懂!比较什么时间?

网友B: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楼主:
意思就是比如这3台电机,在0~10度启动0台,在10度~20度启动1台,20度到50度启动两台,50度到100度启动3台,启动的时候是启动着3台电机中运行时间最少的电机,关闭的时候是关闭运行时间最长的电机,关闭20分钟内不能再启动
虚心请教

网友C:
每台电机分别用寄存器记录总运行时间和单次停机时间。要开电机的时候,先看未运行的电机是否有停机时间超过设定值的,没有就报警吧,有的话再比较总运行时间,开启较少的那一个电机;要关马达时直接比较运行中马达的总运行时间,关掉时间长的那个

楼主:
谢谢大哥们
虚心请教

网友D:
这个有点像多台电机恒压供水。应该是多台风机并列运行降温或者是多台空调之类的吧

楼主:
大神,是空调冷库一类的启动停止问题,还有几个月就实习了,先琢磨琢磨案例@枫落云端
虚心请教
huiyang

网友E:
为什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呢?启动是温度控制的?后面又要时间控制?两个条件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呢?启动是温度控制的?后面又要时间控制?两个条件控制电机启停?

关键是那个20分钟之内不能再启动的条件与温度控制可能存在冲突

网友G:
输出Q用的太重复了,容易出现双重输出,这样好用!!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H:
总觉得停止20分钟多余了,现在的压缩机没那么脆弱
菜鸟的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