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S7-200现在停产了用到S7-200SMARTCPU 出现一个这样问题点通讯然后查找CPU,能找到CPU但是点一下确定,提端口无法打开或正被其它程序使用,软件重新装了360也关了,就是下载不了,那里出问题了。软件版本号V02.02.00-01.74

楼主:
用网线连接,点闪烁指示灯键,CPU上三个灯轮流闪烁

网友A:
端口被占用,重启再来一遍!

网友B:
计算机管理,服务,S7 DOS服务启动就好了,你试试

楼主:
谢楼上就是S7 DOS没启用

网友C:
3楼正解,我也遇到过,改成自动启动S7  DOS

网友D(2018-01-23):
重启电脑和PLC再试一次
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