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什么全面的工控的仿真软件,介绍一下

楼主(2017-10-23):
可以仿真变频器、伺服等工控产品

网友A:
别想着什么仿真了 那个纯属参考用 最好是拿控制器实物来监控 然后配合示波器 看什么都行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