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各位大神,由于我是新手,我想问下。如果我先驱动第一个DRVA指令,然后第一个DRVA指令的脉冲还没发完我继续驱动第二个DRVA指令,跟着又驱动第三个DRVA指令
(注:DRVA指令发完脉冲标志M8029我的不用)这样子可以吗,还是一定要第一个指令发完脉冲,再驱动第二个,第二个发完,再驱动第三个。

网友A:
三菱原版PLC还真不知道,反而是国产仿三菱的PLC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B:
同一脉冲输出端不能这么用,不是一个的话3U可以这么用

网友C:
必须间隔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3楼说的不错,要不然 ,PLC会出现运算错误,死机死在那里

网友E:
一个DRVA指令只能在程序中出现一次,如果需要多次驱动可以将信号集中起来驱动。

网友F:
DRVA指令可以出现多次,三个指令对应不同的脉冲输出口的话没有问题,对应同一个脉冲输出口的话也没什么意义。
  • 下载积分:+1(杨冬冬)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同一个脉冲输出口的DRVA DRVI 在程序中只允许同时驱动一条。
    比如DRVA K1000 K2000 Y0 Y4和DRVA K5000 K2000 Y0 Y4这样的只能一次驱动一条,
    不同的脉冲输出口的DRVA DRVI在程序中要以同时驱动多条。
    比如DRVA K1000 K2000 Y0 Y4与DRVA K1000 K2000 Y1 Y5、DRVA K1000 K2000 Y2 Y6都可以同时驱动

    DRVI DRVA在程序中可以多次使用。

    PLSY PLSV这样的指令针对同一个脉冲输出口时,只允许在程序中出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