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哪位高人帮忙看看这种PLC是哪种类型的?谢谢!

楼主(2017-10-23):
哪位高人帮忙看看这种PLC是哪种类型的?谢谢!

网友A:
怎么看着眼熟啊
就是个单片机 可能有PLC功能 一般仿三菱的多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单片机,属于专用的那种。

网友D:
有可能是用单片机开发的专用控制板 那样的话开发语言不详 不一定是仿PLC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大神们 搞工控单片机用的多吗

网友F:
肯定多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就一单片机,哪里是什么PLC

楼主:
哦,那应该是国产仿PLC的

网友H:
单片机,专一化

网友I:
上边缘不是有公司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