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3):
GX works2无法采用LD和ST混合编程,就是说,我用ST自建FB,主程序采用LD,调用FB后无法编译。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会让ST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不知其它ST软件是否可以混编?

网友A:
可以吧???
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B:
由于ST算是高级语言,有些指令是ST编程专有的,梯形图不支持,所以无法在梯形图编译,这个情况遇到过。一般使用FB用ST编程的,不建议用梯形图调用,或者编程用到的指令或者函数,需要考虑梯形图是否兼容。

网友B:
如果考虑到ST要兼容梯形图,尽量不要使用IEC函数,多用MELSEC函数和MELSEC指令。

楼主:
正是考虑ST的逻辑性强,在运算和通讯方面的灵活。LD的直观。所以相互搭配。看来三菱的编译器是一朵奇葩!!!!

网友C:
引用楼主leechonghua于2017-10-23 22:38发表的 关于GW2的编程 :
GX works2无法采用LD和ST混合编程,就是说,我用ST自建FB,主程序采用LD,调用FB后无法编译。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会让ST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不知其它ST软件是否可以混编?

你需要贴出相关的程序代码来验证你的这个问题。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