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4):
三菱Q01plc,单字左移指令是DMFL,好像没有双字左移的指令,请问怎样才能将双字依次左移?

网友A:
关于指令一定要看手册  不要不假思索的问

网友B:
方法编程思路多种多样。就算没有,基本的指令也能实现。很多功能多是基本的指令组合的,不要依赖于一个指令解决一个问题。
楼上的是一个方法,另外就不能想想用乘法指令吗?双字乘2不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吗

网友C:
2楼到位

网友D:
回复2楼的。
尽量不要采用方法,这种是化简为繁的。
一般都都乘以2的时候改为移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方法编程思路多种多样。就算没有,基本的指令也能实现。很多功能多是基本的指令组合的,不要依赖于一个指令解决一个问题。
楼上的是一个方法,另外就不能想想用乘法指令吗?双字乘2不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吗

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