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4):
能提供一点资料吗,谢谢大神了

网友A:
1,用FX3U-485-BD  FX3U-232-BD  做并联或N:N

2,一台PLC的输出点接到另一台PLC的输入点上。
谢了算是知道怎么连接了,比什么都不知道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用FX3U-485-BD  FX3U-232-BD  做并联或N:N

2,一台PLC的输出点接到另一台PLC的输入点上。

管理员 人家不让带模块 可以办到?
我不懂,所以这样问

网友C:
3U有485端口了?3U不能使用RS2?这帖子里的回答看得我云里雾里

网友D:
FX3U  应该不行     FX3G应该可以     因为    FX3G   可以用RS2通信指令     用422口       RS2  D0 K10 D100 K10  K0     用K0 通道0   然后两边写   一个写接收一个写发送     通信速率    停止位一样    应该没有 问题

网友E:
现在出售的FX3U系列PLC,除了一个用于下载程序的RS422端口外,还自带一个RS485端口。使用RS-485通信有两种(工业中都是用485通信,几乎不用RS232):
1、N:N链接网络,编程简单,但只能用于PLC之间的通信。
2、MODBUS通信,可以接其它远程MODBUS通信模块、传感器和驱动装置,编程复杂。

网友F:
编程口RS422,用串口服务器,直接转成以太网,用套接字指令,可以跟以太网的设备通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出售的FX3U系列PLC,除了一个用于下载程序的RS422端口外,还自带一个RS485端口。使用RS-485通信有两种(工业中都是用485通信,几乎不用RS232):
1、N:N链接网络,编程简单,但只能用于PLC之间的通信。
2、MODBUS通信,可以接其它远程MODBUS通信模块、传感器和驱动装置,编程复杂。

三菱的3u吗,有两个口吗,标配的,不是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