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FX N:N网络的设定问题,谢谢高手进来指点。

楼主(2017-10-24):
我初学不太懂
1:N:N网络需要在软件里面设定什么吗
2:N:N资料上写的485BD什么意思,FX编程口是422的,需要添加什么模块,

网友A:
你理解的完全正确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真诚感谢!需要添加什么模块啊

网友B:
需要FX3U-485-BD,不需要设置参数,程序照抄通讯手册即可

网友C:
485 BD 是 个通讯模块, N :N 通讯就是 485 通讯 具体的通讯方式网上有很多案例 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