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如何写入负数

楼主(2017-10-24):
各位大神,我刚刚学三菱定位,用到tg765触摸屏,遇上平台返回时定位数据输入无法输入负1数,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指教下

网友A:
数值输入框对应的数据类型选择十进制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