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4):
请看看这个黑线要接到我PLC的输入,但我PLC输入的COM是接24V还是接0V呢

网友A:
一般com接24v,不过还要结合plc具体品牌以及型号,因为有些可能不支持接NPN传感器

网友B:
PLC型号或者PLC逻辑接线图发出来才能帮你
有的只能接NPN的 有的只能接PNP的 有的两种都可以
三菱FX的是S/S转换的

楼主:
黑色的线是输出信号线吧,当感应到时,它是0v还是24v

网友C:
黑色线 为信号线  一般默认为0V

但需要注意   实际情况

网友D:
PLC输入信号一般为0V

网友E:
此种com端接0v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F:
黑线接PLC的输出点,PLC公共端COM接24V。传感器没有输出时黑线为高电位24V,传感器有输出时黑线为低电位0V。

网友G:
NPN是0V還是24V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引用 楼主:
黑色的线是输出信号线吧,当感应到时,它是0v还是24v

NPN型的传感器反馈为0V,PNP型的反馈为24V

网友H:
引用楼主浪嗨嗨于2017-10-24 17:09发表的 黑钱接到PLC时是0V还是24V呢 :
请看看这个黑线要接到我PLC的输入,但我PLC输入的COM是接24V还是接0V呢

COM端  应该接24V的

网友I:
根据你这个传感器,可以看出是NPN型。所以com端接24V
凡事先不要断定结果,只要有心尝试,不管结果是否如你所愿,生活总会给你惊喜!

网友J:
你的传感器是NPN的   也就是黑线(信号线)是低电平有效

如果你的PLC也是NPN输出的   那么PLC的com端接+24V    传感器信号线直接加上输入口即可

同样的如果你的PLC是PNP的   com口接0  传感器就需要转换下才能接输入口

最好是 NPN的PLC配NPN的传感器   PNP的PLC配PNP的传感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K:
NPN型的传感器信号线输出0V

网友L:
如果黑线接24V,传感器有输出时会将24V接地,短路!如果将黑线接PLC输入,不管光电传感器有无输出,PLC输入都是0!

网友M:
看是什么PLC吧,如果是三菱的,从你的图看应该接0V的

网友N:
引用楼主浪嗨嗨于2017-10-24 17:09发表的 黑钱接到PLC时是0V还是24V呢 :
请看看这个黑线要接到我PLC的输入,但我PLC输入的COM是接24V还是接0V呢

         楼主问:PLC输入的COM是接24V还是接0V呢

                  图中是NPN输出,则PLC输入的COM应该是接0V

网友O:
NPN型输出线,是0V或悬空;
PNP型输出线,是24V或悬空;

网友P:
COM端得接24V。黑线要接到PLC的输入,PLC输入的公共端就和黑线接一块了,所以公共端得24v的时候信号来了才能输入。

网友Q:
首先,是黑线,不是黑钱。呵呵。看选用什么样的plc,以及plc的接法。西门子的黑线接plc的输入端。

网友N:
          标题的说法有问题,看内容再说。

网友R:
楼主,黑钱就不要拿出来乱炫了,如果真的没地方放的话,可以放到XX市XX街天桥下,我去拿了帮你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