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电机Ethercat通讯问题

楼主(2017-10-24):
本人刚入行,请问三菱PLC可以与市场上支持Ethercat协议 的伺服驱动通讯吗?如果可以,plc这边需要什么模块,或者型号是那些?

网友A(2018-06-05):
同问这个问题,目前除了倍福,哪些plc支持Ethercat通讯?

网友B:
三菱Q系列 好像是带 EDV的 都带网口的

网友C:
1. 目前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只支持CC-Link、SSCNETIII/H和脉冲方式3种,目前还没有支持EtherCAT总线的;
2. 目前支持EtherCAT总线的伺服和PLC都很多,除了倍福之外、WAGO的也支持,另外国产的汇川也支持EtherCAT总线。

网友D:
施耐德TM241CEC系列也可以

网友E:
还有欧姆龙NX和NJ系列也支持ethercat总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