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4):
关于要请教的变频驱动柜大概情况是这样:660V三相交流电上并联三个AFE整流回馈单元,他们三个输出的直流1050v电并联在直流母线上。然后直流母线上并联了三个交流异步电机的逆变单元,这三个电机分别是主电机,卷取电机和开卷电机(大体意思如图所示吧)。据我所知在他们工作时为了保持带材的张力,卷取机运行在电动状态,开卷机会运行在发电状态,发电状态的电机发的电会回到直流母线,能给电动状态的电机使用,然后当轧机停机减速时都处于发电状态,电能由AFE单元反馈回电网(不知这样认为是否正确?)。我的一个疑问是:当通过AFE单元给直流母线送上电,但电机未运行时,AFE单元面板上显示的功率是正值100kw左右,但当轧机启动,三台电机:开卷,主机,卷取,开始工作转动,直到轧制结束时,AFE的面板上显示的功率却一直是负值。想问一下这个AFE的功率是负值究竟代表的什么意思,难道整个轧制过程都是电机向电网反馈能量吗?(自己感觉根本不是这样,这不等于凭空发电了吗)

网友A:
没看到真实情况 我之前做技术支持时 前面是双向逆变单元 这个价格是变频器的几倍十几倍价格 下面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   变频器接电机
我看你的是DC转AC(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 说是变频 这种变频器可以接伺服电机 一般是30KW到100多KW  电机再刹车或者仓储里面升降,特别是降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电能,这种电能直接反馈在直流母线上,为了节能会增加双向逆变器并入电网 因为能量回馈单元都很贵 所以很多客户用的基本上是再直流母线上加超级电容

网友B:
西门子吗?各设备的品牌型号配置?

网友C:
3台AFE是什么关系,简单并联还是主从连接?
从图纸的主回路上看的话是三个AFE并联啊,但是有一号和2号两台柜子,每个柜子里面有三个AFE单元,然后1号柜和2号柜是主从连接。它们的直流母线是连起来的,预充电时是用其中一台柜子的预充电回路给两台柜子直流母线同时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