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精度”

楼主(2017-10-24):
在统计学中有个术语叫”正态分布“,它的图形是中间高,两边低;正态分布有两个数值,中间的数值叫”均值”(平均值),另外一个数值叫“标准差”,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就是离散系数。
比如说重复5次测量一个5克的砝码,一台机器的读数值显示为 5.01、5.01、5.00、4.99、4.98,而另一台机器5次测量值显示为5.02、5.01、5.01、4.99、4.98,这两组数据的均值都是5.00,但标准差不同,离散系数也差别很大,这个就是所谓精度,也就是“离散系数”!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又搞msa系统。这个得学会做GRR测试,分析。六西格玛。我现在也在忙设备的GRR,要求重复性在1微米以内。一个产品测量三次,三个人去测量。共二十个产品。GRR要小于20%,区域分辨要超过5以上。很难调整到0.0008微米以内。偶尔做到0.0012,下一次估计要得变大。
做完Grr还得做相关。用一台精度高的机器来校正一些做货的机器。

网友B:
准确度反映了测量结果的正确性,精密度反映了测量结果的重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