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 軸出錯如何復位

楼主(2017-10-24):
我的伺服沒電換完電池後,Alarm 還是一直在,我查手開 QD77MS 的 G4102 的軸出錯復位(字)
那我要怎復位 ??? 給 K0 ? 還是 RST ?

网友A:
既然用电池,可能是绝对值的用法了,重新标定位置就行了。
下载积分:+3(vios1161) 真诚感谢!

网友B:
轴复位嘛,你不是有G代码吗,很方便 ,很酷。我这个是16的,你记得查代码手册额
下载积分:+3(vios1161) 真诚感谢!

网友C:
不是轴复位,是原点回归,找到他的原点位,原点复位,原点复位是不会动的,只是把绝对值清零,记住原点一定是你程序要求的原点,否则可能会撞机,你可以MT里面监控伺服状态的,而且在帮助里面查看错误代码
下载积分:+5(蒲城风信子) 真是好人!

楼主:
感謝…
我翻到手冊上說的是給 K1,然後復位後會自動歸零,和你使用的4302.0 意思看來是一樣的,XXXX.0 置位就是 K1.
明天來試試
引用 网友B:
轴复位嘛,你不是有G代码吗,很方便 ,很酷。我这个是16的,你记得查代码手册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