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台达伺服方案

楼主(2017-10-25):
方案:伺服从原点出发,向前一次前进几次,每次都有停顿一端时间,最后结束的时候返回原点。是用相对定位好还是用绝对定位好。担心回原点的位置会不会不在原位置有误差。

网友A:
那得看你的实际控制有无正反向运转偏差

网友B:
绝对和相对指令都可以 个人建议使用绝对定位指令 写程序方便 相对写程序不方便
两个都会一样的让你担心原点问题 保证伺服不丢脉冲就好了

楼主:
真的很头疼 ,特别怕随着时间越长带来的累积误差。我在想能不能在最后一步的时候直接走回原点指令,这样子每次完成一个周期就初始化原点一次,避免累积误差。不知道各位看官怎么看。回原点速度上会不会稍微慢一点。

网友C:
不会的 。你用绝对定位指令。开机或者报警 ,复位找一次原点,正常生产 ,直接绝对位置为0就好了

网友D:
必须绝对定位,实在是有偏差的话,运行一段时间自动回一次原点,每次回就没必要了。

网友E:
很简单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