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5):
根据压缩机的控制要求编写一段西门子plc梯形图程序

假设设定温度为15度,加载温差为2度,卸载温差为2度,则温度控制逻辑图如图1所示:
t1时刻测得的温度为A点;
t2时刻测得的温度为B点;
t3时刻测得的温度为C点;
t4时刻测得的温度为D点
在t1时刻,处于温度控制的加载区,压机加载,开一台运行时间最短的无故障的压机且保护时间已到的压机,重新开始计时能量周期。一个周期后到达t2时刻。
在t2时刻,处于温度控制的保持区,保持原能量级不变,继续计时。
在t2之后的下一时刻,若检测到温度处于卸载区时(如t3时刻),立即卸载一台运行时间最长的工作压机,能量周期计数器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时。
若检测到温度处于急停区时(如t4时刻),压机全卸载,不工作,并重新开始计时能量周期。

楼主:
用一个cpu226的PLC,EM231 RTD模块,一个PT100 控制4台压缩机.
  要求  1.先启动先停止.
             2.启动温差和停止温差0-1滠氏度.任意设定.通常设0.5.
            3.根据温差启动.
               当房间温度比实际温度高0.5度时 ,启动1台.当房间温度比实际温度高1度 ,启动2台. 当房间温度比实际温度高1.5度 ,启动3台.  当房间温度比实际温度高2度 ,4台全启动.
           4.为了防此对电网的冲击过大,要求一台一台启动.两台之间启动时间间隔不能小于1分钟.
每台压缩机停止后至少冷却 3分钟才能再次启动
      5.为了延长压缩机的寿命,使启动时间尽可能相同,要求4台循环启动. (从停止的压缩机中 选择启动次数最小的压缩机启动.)
          6.一台一台停止 两台停止的时间间隔也不能小于一分钟.
         7.停止时从启动的压缩机中选择启动次数最大的停止.
         8.根据温差停止
       .当房间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底0.5度时 停止一台,当房间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底1 度时 停止2台,当房间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底1.5度时 停止3台.当房间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底2度时 全部停止,

楼主:
很长时间没写过200的程序了,可以给你个思路
bool变量:【启动命令】、【停止命令】互锁
表格:含4组数据,每组数据格式如下:
     是否运行(bool),
         停机时间(定时器),一会检查是否停机超过3分钟
     启动序号(字节-4..+4),用于确定启动顺序,初始值全为0,
程序分检测、启动和停止三个模块
检测程序:可以每隔一分钟执行一次,输出互锁启动及停止命令,具体多长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果温度正常,则两个指令均不输出
启动模块:1、如果4台设备全运行,或没有启动标志,则跳过;
           2、查找启动序号最小的泵,将它启动;
           3、把刚才启动的泵的序号设定为1;
                     4、查表,将所有当前运行的泵的序号增加1;
           5、清除启动标志;
停机模块:1、如果所有设备均停止或没有停机标志,则跳过;
           2、查找序号最大的设备并启动它;
           3、给刚启动的设备赋予序号-1;
                     4、查表将所有没有运行的泵的序号减1;
           5、清除停机标志;
回答者:  金牌用户 天枰 - 初级技术员  第5级  2009-03-17 16:17:12
收藏      0 评论 精探推荐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网友A:
压缩机控制玩了十年。你的逻辑图片真专业厂家吧

楼主:
基于PLC的制冷机组三并联控制系统的开发研究

http://www.docin.com/p-934127113-f2.html

楼主:
基于PLC的螺杆式压缩机制冷机组并联控制及远程监控系统设计

http://www.docin.com/p-194415787.html?docfrom=rre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