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5):
我用CP1H控制三菱MR-E一40A伺服驱动器,驱动皮带运转,走定长运动时每次的距离不一样,
然后我监控伺伺驱动器接受的脉冲量,发现有时候相差几十个脉冲
我怀疑一,PLC输出脉冲线到驱动器之间是否太长了,有3米左右。
二,接驱动器的几个信号线是否存于不够完善,接地线是否一定要接上?

网友A:
坐等各位高手分析 先顶一下

网友B:
干扰的脉冲一般只会多,不会少,奇怪了。

网友C:
1:脉冲信号线材质?
2:脉冲信号是差动还是集电极驱动?
3:当前运行频率多少?降低最底频率试试。
4:走线方式
5:接线方式(共地)
个人意见请勿砸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脉冲信号线材质?
2:脉冲信号是差动还是集电极驱动?
3:当前运行频率多少?降低最底频率试试。
4:走线方式
5:接线方式(共地)

脉冲线是普通二根零点三平方的线,
CP1H输出应该是集电极式
频率每秒36000
脉冲加方向
信号线中接地的全接了0V

网友D:
Omron的丢脉是常事。从模块到控制器最好半米以内的线,线质量要 好一些。细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脉冲线是普通二根零点三平方的线,
CP1H输出应该是集电极式
频率每秒36000
脉冲加方向

信号地不能接0v不要出现就近串联接地的情况你设备上是否有电磁阀或真空阀?你吧其他都关闭 只动伺服就可以确定原因了

网友E:
丢脉冲是不正常的现象
在没有强电干预的(如火花,电磁,变频等)说丢脉冲是常有的事 基本上是设计电路的时候没有考虑其他负载和共地串联造成 还有就是电线破皮  破皮的非常难找

网友F:
干扰也会丢脉冲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H:
脉冲线要用屏蔽线,3米这么远不用屏蔽线太容易被干扰了

网友C:
这样配线、接线丢脉冲是正常现象不丢才是不正常现象!

网友I:
需要做分析,如果怀疑是干扰的话,肯定每次发送和接受的脉冲数是不一样的。如果每次发送接受的脉冲都是偏差一个一定的数,那就要再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是干扰就跟线材,接地和驱动器的设置有关了,松下有类似高速低速频率范围设定。如果频率较低可以选择一个较低的范围工作,那样丢失脉冲几率会小很多。

网友J:
个人觉得是程序问题。

网友K:
不要瞎接地,几十米经常用,一卷线放两个驱动器就没了

网友L:
有无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程序看看

程序就是Pls2走相对定位,很简单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N:
集电极一般建议不超过2m,差动的建议不超过10m

网友K:
引用 网友N:
集电极一般建议不超过2m,差动的建议不超过10m

2米才多远一点,20米都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2米才多远一点,20米都随便用

请问你用什驱动器,监控过没有丢脉吗?
是不是走相对定位,
信号线怎么接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什驱动器,监控过没有丢脉吗?
是不是走相对定位,
信号线怎么接的

2米,大点的电柜那信号线都出不了柜子,松下安川三菱都在用,从来没有说脉冲出问题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K:

2米,大点的电柜那信号线都出不了柜子,松下安川三菱都在用,从来没有说脉冲出问题的事情

牛,不过你监控过脉冲吗?
你可不可以给个三菱MR-ES40A的信号线的接线图,,,只要脉冲加方向控制,只控制电机转动,没有别的信号,

以下是我的信号线接法,和PLC控制,不晓得有没有问题?

网友O:
配上电路图看看,我之前也是出现过,丢脉冲的情况,搞了好久,后面发现接口接错了,有些驱动器有两个接收脉冲的接口,一个是内部接了2K左右的电阻,一个是100多右,如果线路再外接了电阻的话,就会造成丢脉冲的。

网友P:
伺服驱动器信号线的开关电源用单独的,不要和其他的电源公用,以前也是欧姆龙驱动三菱有这个问题,这样解决了

网友Q:
干扰造成丢脉!

网友K:
引用 楼主:

牛,不过你监控过脉冲吗?
你可不可以给个三菱MR-ES40A的信号线的接线图,,,只要脉冲加方向控制,只控制电机转动,没有别的信号,

我们公司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上面都提到了,不要乱接地,我们脉冲线从来不接地!

网友R:
学习了,我要记录记录
工控人加油

网友S:
我都记下了,下次试试看。

网友T:
围观各路高手!

网友U:
楼上出了不少主意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V:
不是应该线看看驱动器的参数么?

网友W:
肯定要用屏蔽线的啊

网友X:
一定用屏蔽线,做好抗干扰

网友Y:
三菱JE伺服有个参数设定,选择最大脉冲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