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欧姆龙PLC软件就显示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7-10-26):
Cx_server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管理员运行试试
不行重新安装下

楼主:
啥叫管理员运行

网友B:
系统有问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C:
把你电脑上的一切360干掉再说话
系统必须是全新格式化安装的,网上下的ghost系统不要。。。。。。

楼主:
我装的是纯净版系统

网友D:
重新安装cx server组件包,如果还不行,重装软件,如果继续还不行,考虑重装系统,如果还继续还不行,考虑换个人重装系统后安装软件。
也可以换一台电脑安装软件,以确定是否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2018-03-02):
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F:
重新安装 用专用卸载软件卸载

网友E:
对的,欧姆龙软件有一款专用卸载软件,自己卸载的话,会卸不干净
lizhihua

网友G:
需要重新安装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H:
欧姆龙安装不能有中文名字的文件夹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你把文件夹改成默认的或是英文、拼音都行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