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26):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用三菱FX3U PLC回原点指令DSZR,为什么每次修改程序后都出现原点位置不一样?

网友A:
误差吧估计

楼主:
原点回归指令和参数我都没有修改过的,这种误差怎样消除?

网友B:
你用高速计数器监控下。实际脉冲和寄存器反馈的脉冲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高速计数器监控下。实际脉冲和寄存器反馈的脉冲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就是机械问题,不一样就是有干扰吗?前辈!